[疑难问答] 为何用40MHz的晶体振荡器没办法起振?

楼主(2024-05-21):
使用32MHz以上的Crystal时必须再并连一个3.3K左右的电阻才能够起振,如图:

网友A:
和芯片内部设计有关系

网友B:
选择的晶体振荡器规格型号与实际应用需求不匹配,可能会导致不起振。

网友C:
在高温、低温或高湿度等条件下长时间使用或保存晶振可能导致电性能恶化,从而无法起振。

网友D:
振荡电路的频率误差、负性阻抗和激励电平等参数如果不匹配

网友E:
如果MCU存在质量问题或程序烧录错误,可能导致振荡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F:
晶体振荡器通常有一个指定的负载电容(CL),如果实际的负载电容与晶体的负载电容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晶体无法正常起振。负载电容通常由晶体振荡器旁边的电容决定,包括并联电容和PCB布局产生的寄生电容。

网友C:
焊接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可能导致晶体振荡器内部电性能异常,从而影响起振。

网友G:
晶振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H:
晶体振荡器需要与振荡电路匹配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晶体振荡器可能没有得到稳定的电源供应,或者电源的纹波和噪声过大,影响了振荡器的稳定性。

网友J:
晶体振荡器电路的设计可能存在问题,比如电路的匹配网络设计不当,或者电路中存在寄生参数过大等问题,导致振荡无法起振或者不稳定。

网友K:
检查晶体是否损坏或者老化,其特性参数是否依然符合设计要求。晶体的负载电容、品质因素Q以及谐振频率可能会随时间变化。

网友L:
晶振应尽量靠近IC,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损失和干扰

网友M:
没有看到图,确定是否上传成功,另外晶振电路设计主要还是看芯片手册要求。

网友H:
更换晶体振荡器,排除晶体本身的质量问题。

楼主: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者供电不足,也可能导致晶体振荡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微控制器有多个时钟源, 正确选择了40MHz的晶体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网友N: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都可能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O:
晶体振荡器附近应该有一个去耦电容,以减少电源噪声和提高稳定性。

网友H:
电磁干扰(EMC)也可能影响晶体振荡器的起振。

网友P:
晶体振荡器可能受到外部电磁干扰(EMI)或射频干扰(RFI),导致无法稳定起振。

网友Q:
晶体本身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比如频率偏差过大、老化、损伤等

网友R:
晶体振荡器的Q因子影响其振荡频率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如果晶体品质较差,可能无法稳定起振。

网友S:
晶体振荡器和微控制器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如果电源不稳定或电压过低,可能导致无法起振。

网友T:
减少阻抗不匹配和干扰的可能性。

网友U:
如果电路板上电磁干扰较大,可能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V(2024-07-11):
晶体振荡器应尽可能靠近ic,以减少信号传输过程中的损耗和干扰

网友W:
电磁干扰(emc)也会影响晶体振荡器的起始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