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CS-51系列单片机的掉电方式介绍

楼主(2024-05-21):
MCS-51系列CHMOS型单片机CPU执行一条置位PCON.1(PD)的指令,就使器件进入掉电方式。如80C31执行如下指令便可以进入掉电方式:

MOVPCON,#02H;PD←1

1、空闲方式特点

掉电方式控制电路如图上页所示。上述指令执行后PD端变为低电平,振荡器因此停振,片内所有功能部件停止工作,进入掉电方式。在掉电方式期间,内部RAM和寄存器的内容维持不变,I/O引脚状态和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相对应,ALE和PSEN为逻辑低电平。

2、退出空闲方式

进入掉电方式后,CHMOS型器件退出掉电方式的唯一方法是硬件复位,即需要给RST引脚上外加一个足够宽的复位正脉冲。复位以后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内容重新被初始化,但RAM单元的内容仍保持不变。

网友A:
一般低功耗设计都是进入睡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