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通用I/O重置之后的预设状态为何?

楼主(2024-05-20):
通用I/O重置后状态依不同系列IC将有不同的状态:
M051 BN与NUC100系列之通用I/O 预设状态为具有提升电阻(110K至330K奥姆)的准双端模式,Mini51与Nano100系列之通用I/O预设状态为输入模式。
而M051 DN/DE与NUC200系列将由CIOINI (Config0[10])寄存器决定. 若CIOINI设为1, 通用I/O经重置后为准双端模式;若清为0,通用I/O经重置后为输入模式。

网友A(2024-09-24):
通用I/O(GPIO)在系统重置(Reset)之后的预设状态通常是由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的硬件设计决定的。不同的芯片厂商和型号可能会有不同的默认状态

网友B:
输入模式:大多数GPIO在重置后会被配置为输入模式。这样可以确保在系统初始化之前,GPIO不会输出意外的信号

网友C:
IO的默认配置状态和芯片厂家设计有关系,不同厂家设计不一样。

网友D:
上拉/下拉电阻:有些GPIO在重置后会默认启用内部上拉或下拉电阻。例如,STM32系列的GPIO在重置后通常会启用内部上拉电阻

网友E:
输出状态:在重置后,GPIO的输出状态通常是低电平(0)。这意味着即使GPIO被配置为输出模式,默认情况下也不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F:
中断禁用:在重置后,GPIO的中断功能通常是禁用的,以防止意外触发中断

网友G:
GPIO在重置后的预设状态通常是输入模式,并且可能启用内部上拉/下拉电阻。、输出状态通常是低电平,中断功能通常是禁用的

网友H:
具体的预设状态取决于芯片的设计和厂商的实现。在系统初始化时,通常需要重新配置GPIO以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I:
一般都是默认为输出的吧,输出高电平好像

网友J:
这个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复位一下看看啊

网友K:
这个好测试的,而且手册也会写默认是什么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