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家族是否提供标志(flag)来监控内核时钟是否稳定?

楼主(2024-05-20):
除了NUC1xxAN 系列芯片外,皆提供CLKSTATUS[OSC22M_STB] 此标志来确认内部高速震荡器时钟(HIRC)是否已稳定。请参阅相关技术手册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请于固件程序码中当使能时钟后,加入标示的程序码

情形一(除NUC1xxAN外所有系列芯片)

while(SYSCLK->CLKSTATUS.OSC22M_STB == 0);  // 确认时钟是否稳定

情形二(NUC1xxAN系列芯片)

DrvSYS_Delay(5000);  // 增加延迟确认时钟稳定

网友A:
NuMicro™ 家族的芯片通常会提供一些标志(flag)或寄存器来监控内核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标志或寄存器名称和功能可能会因芯片型号而异,因此在使用时需要参考芯片的技术文档或厂商提供的相关资料,以了解具体的标志或寄存器用法和功能

网友C:
这些标志或寄存器可以用于检测和判断内核时钟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D:
具体的标志或寄存器名称和功能可能会因芯片型号而异的

网友E:
CLK_STS register(时钟状态寄存器),该寄存器用于记录和指示内核时钟的状态,例如是否稳定、是否发生异常等

网友F:
可以用CLK_FLAG register(时钟标志寄存器),该寄存器用于标识和指示内核时钟的状态,例如是否稳定、是否超时等

网友G:
我觉得CLK_READY flag(时钟准备标志)也行吧,该标志用于指示内核时钟是否已经准备好,即时钟是否稳定

网友H:
CLK_FAIL flag(时钟失败标志),该标志用于指示内核时钟是否发生故障或异常

网友I:
一般是支持的吧,不过我还不会使用

网友J:
监控时钟的话,可以用获取时钟,存起来,之后定时获取时钟做比较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