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内部或外部时钟的输出

楼主(2024-05-21):
请参考以下流程以从时钟输出管脚(CLKO)量测内部或外部的时钟:
以NUC100系列为范例
/* 设定通用I/O 为CLKO管脚 */
SYS->GPBMFP.CPO0_CLKO_AD0 = 1;
SYS->ALTMFP.PB12_CLKO = 1;
/* 时钟输出 */
SYSCLK->CLKSEL2.FRQDIV_S = 0;    //选择12MHz为 Fin 时钟源
SYSCLK->APBCLK.FDIV_EN = 1;     // FRQDIV_CLK 使能
SYSCLK->FRQDIV.FDIV_EN = 1;     // Divider 使能
SYSCLK->FRQDIV.FSEL = 0;        // CLKO = Fin / 2(N+1)

网友A:
应用上可以碉认clock是不是期望频率及一个固定分频输出

网友B:
一般固定分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