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APM32F411V Tiny Board测评】2、配置开发环境及调试验证

楼主(2024-05-13):
       我们对APM32F411V Tiny Board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在开始测评之前我们还要获取两个重要的文件,如下图:

       APM32F4xx_DFP Pack:Pack包主要用于开发环境对单片机的识别,否则你是下载不进去的,MCU的都无法识别,目前官网的版本为V1.0.4;
       APM32F4xx_SDK:SDK主要是代码编译的需求文件以及一些例程,我们可以快速使用,我们知道特定程序的编译是需要一些文件支持,例如头文件、启动文件等等,我们可以把SDK中的例程作为我们的初始工程,这样可以开始完成工程的搭建。
安装Pack包:
       双击打开Geehy.APM32F4xx_DFP.1.0.4.pack,报错了:

       不要担心,这里报错的原因是路径问题,放到主目录下就没问题了,D或者E或者其他:
       开发环境要变,没有IAR的Pack包,官网安装包自动寻找的是Keil的路径,好吧,那就用Keil来调试。
解压缩SDK:

       例程和Libraries最重要,SDK中也有安装包,后的大家不用重复下载了,一个SDK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个工程试一下开发环境的状况,我们先使用的是最基本的GPIO翻转例程,打开后简单看了一下程序是LED2和LED3同时翻转的(与上电状态一致),不过例程中都是F407的标识,对于同系列应该很多资源都是共用的。

       新建一个文件夹用于存储测试工程,将必要的工程文件拷贝过来:

       注意对应的头文件路径需要修改:

       下载时报错:

       注意修改DEBUG模式的下载器,修改为CMSIS-DAP;

       为了区别代码,我这里把GPIO翻转例程中的LED2屏蔽了,只有LED3翻转,程序下载正常,效果正确:
int main(void)
{
//    APM_LEDInit(LED2);
    APM_LEDInit(LED3);
    /* Init delay function */
    Delay_Init();

    while (1)
    {
        Delay_ms(500);
//        APM_LEDToggle(LED2);
        APM_LEDToggle(LED3);
    }
}
      注意:使用Keil进行“Download(F8)”后需要RESRT按键刷新后才能正常显示,或者可以使用“Ctrl+F5”在线调试查看效果。

网友A:
楼主SDK具体是如何使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SDK具体是如何使用的呢?

我实际上还是用的SDK里的工程从新建立的,所谓的SDK就相当于ST的固件

网友B(2024-06-22):
SDK文件是直接导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