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源晶振1号脚Enable/Disable疑问

楼主(2024-05-13):
本人小白,在用一个有源晶振时,1号脚是Enable/Disable,我查看数据手册Enable的条件是这个脚接VDD或者浮空,然后我在画pcb时就没有连接这个脚,我发现给晶振上电后这个脚的电压也为VDD,请问各位大佬这是正常情况吗,还有就是我发现晶振没有起振,不知道是我焊接时把它烫坏了还是什么其他原因,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A:
1 检查引脚是否正确,手册 顶视图 俯视图,容易引脚封装画错
2 一般使用热风枪吹上去 焊接时间过长 温度高,容易坏
3 把你的图发来看看
原理图和PCB图 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