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这个稳压器件是怎样做到这么低电流就能稳压的?

楼主(2024-05-13):
如图:

网友A:
稳压管在小电流的情况下,稳定电压易变,是指电流增减一点,稳定电压就会变化较多,即动态电阻较大。只有让它工作在额定电流及其以上,其两端的电压才基本稳定。
此处的稳压管前段,串联了一个恒流源。因为流过的稳压管的电流尽管很小,但是基本稳定,所以其稳定电压也能基本稳定,不存在一般应用下的不稳定条件(工作电流变化)。

网友B:
楼主可以理解一下“Bandgap能隙基准电压源”之类的,就可以知道了。一些Bandgap电路1uA都不用就可以稳定工作,温度系数还可以100ppm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