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升级6.11后,左侧congfiguration选项出不来,鼠标转圈

楼主(2024-05-13):
cubemx6.3版本运行一切正常,更新到6.11后,左侧congfiguration选项出不来,鼠标转圈

网友A:
软件不兼容。操作系统与STM32CubeMX 6.11版本是否兼容。

网友B:
更新问题

网友C:
尝试重新安装STM32CubeMX到一个新的文件夹或不同的磁盘分区。
检查安装过程中是否有任何错误或警告消息。

网友D:
是否安装了正确的Java版本,并且该版本与STM32CubeMX兼容。

网友E:
更改屏幕分辨率或色彩设置

网友F:
如果新版本存在问题,考虑暂时使用旧版本的STM32CubeMX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