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fsmc总线上同时挂载LCD屏和SRAM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4-05-13):
我想问一下stm32的fsmc总线上同时挂载LCD屏和SRAM和单独设置一个FSMC总线设备的有那些区别(我只做个单个设备的挂载)那位大神和厂家能讲一下吗,有实例最好,我就是怕不会出现同时片选的情况,它们间的访问顺序是怎么协调 的?

网友A(2024-06-19):
STM32的FSMC是一个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它可以用来连接不同的存储设备,如SRAM、NOR Flash、NAND Flash以及LCD等。当您在FSMC总线上同时挂载多个设备时,需要为每个设备分配不同的片选信号(CS),以确保数据访问的正确性和避免冲突。

网友B:
为LCD和SRAM分配不同的片选信号。为LCD和SRAM分配不同的地址范围。在FSMC的地址映射中,确保每个设备的地址范围不重叠。

网友C:
当同时挂载多个设备时,每个设备都需要一个独立的片选信号。FSMC可以配置为生成多个片选信号,每个信号对应一个设备。这样,当访问特定设备时,只有该设备的片选信号被激活,其他设备的片选信号保持无效,从而避免访问冲突。

网友D:
单独挂载一个设备时,只需要一个片选信号,管理起来相对简单。

网友E:
同时挂载多个设备时,需要为每个设备分配不同的地址空间。这意味着您需要配置FSMC的地址映射,以便正确地将地址线映射到每个设备。

网友F:
单独挂载一个设备时,地址映射较为简单,因为只需要考虑一个设备的地址空间。

网友G:
在同时挂载多个设备的情况下,访问顺序由软件控制。您可以在代码中根据需要激活不同的片选信号,并执行相应的读写操作。

网友H:
单独挂载一个设备时,访问顺序通常是固定的,因为只有一个设备需要访问。

网友I:
在代码中,当需要访问LCD时,激活LCD的片选信号,并执行LCD的读写操作。当需要访问SRAM时,激活SRAM的片选信号,并执行SRAM的读写操作。

网友J:
STM32的FSMC是一个灵活的静态存储控制器,它可以用来连接不同的存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