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串口双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4-05-14):
使用STM32F1的两块单板,进行串口双机通信,但是在通信的过程中,当发送多字节的数据时,只能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这可能会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已将中断优先级调整为最高。

网友A(2024-06-19):
在STM32F1系列微控制器上进行串口通信时,如果遇到只能接收到一个字节数据的问题,可能是由波特率设置不正确:确保两块单板上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一致。如果波特率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数据接收错误或丢失。

网友B:
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设置不一致:检查两块单板上的串口配置,确保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相同。这些参数的不一致也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C:
如果接收方的串口中断服务程序(ISR)处理不及时,可能会导致接收缓冲区溢出,从而丢失数据。确保ISR能够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D:
如果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得不够高,可能会被其他中断打断,导致数据接收不完整。确保串口中断有足够的优先级。

网友E:
检查发送和接收的代码逻辑,确保在发送多字节数据时,接收方能够正确地接收并处理这些数据。

网友F:
检查串口连接线是否正确连接,是否有接触不良或短路等问题。使用示波器检查串口信号是否正常,包括发送和接收的时序。

网友G:
确认是否正确初始化了串口,包括GPIO的配置、USART的配置等。检查是否有其他软件逻辑错误,比如在接收中断中没有正确地读取数据。

网友H:
如果接收缓冲区的大小不足以容纳多字节数据,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确保缓冲区足够大。

网友I:
确保串口线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检查波特率和串口配置**:确保两块单板上的串口配置完全一致。

网友J:
检查中断处理,确保串口中断服务程序能够及时处理接收到的数据。检查代码逻辑,仔细检查发送和接收的代码逻辑,确保没有错误。

网友K:
接收数据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L:
只能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还是程序设置问题

网友M(2024-08-23):
如果接收缓冲区溢出,可能会丢失部分数据。在接收中断处理函数中处理数据并清空缓冲区,确保不丢失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