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如何加载外部bin文件?

楼主(2024-05-14):
我有一个外部的bin文件,想要编译、链接到stm32工程里,如何用stm32cubeide来实现呢?
我知道在keil中可以添加一个.s文件可以实现,但是keil中用汇编指令INCBIN,在stm32cubeide中如何实现呢?

网友A:
gcc的汇编里面是

  1. .incbin "xx.bin"

网友A:
完整示例

.globl user_bin_begin1
.align 4
.size user_bin_begin1, user_bin_end1-user_bin_begin1
user_bin_begin1:
.incbin "xx.bin"
.globl user_bin_end1
.align 1
.size user_bin_end1,0
user_bin_end1:

网友B(2024-06-18):
你都习惯于Keil了,就用keil进行开发多好

网友C:
一般都是GCC这种方式,其实keil也是封装了一层而已

网友D:
在STM32CubeIDE中,您可以将外部的二进制文件(.bin)添加到您的工程中,并将其链接到最终的可执行文件中。在工程资源管理器中,右键点击您的工程,选择“Import”。

网友E: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File System”,然后点击“Next”。点击“Browse...”选择您的二进制文件(.bin),然后选择要导入的目标文件夹。点击“Finish”导入文件。

网友F:
gcc不错,但是配置有点麻烦

网友G:
在工程中找到链接器脚本文件(通常是`.ld`文件)。

网友H:
在链接器脚本中,您需要定义一个段(section)来存放二进制文件。

网友I:
确保这个新定义的段被放置在您希望二进制文件存储的内存区域。

网友J:
如果链接器脚本不足以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使用分散加载文件来更精确地控制内存映射。

网友K:
在工程中创建一个分散加载文件(`.scf`或`.sct`文件),并在其中定义如何加载二进制文件。

网友L:
在STM32CubeIDE中,您不需要使用汇编指令`INCBIN`,因为您可以直接通过链接器脚本或分散加载文件来管理外部二进制文件的加载。这种方法更加灵活,允许您精确控制二进制文件在内存中的位置。

网友M:
将bin文件添加到工程目录

将外部的bin文件复制或移动到STM32CubeIDE工程的合适位置,通常是放在工程的一个特定目录下,比如Src或Inc目录。

网友N:
外部BIN文件能用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