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LAT1305 使用STM32 TT类型IO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4-05-13):
在 STM32 系列 MCU 中, 除了一些特殊管脚外,绝大多数管脚都可以分类为 FT (兼容5V 信号)或 TT(兼容 3V3 信号)类型的 IO,由于 MCU 内部设计的不同, TT IO 相比 5V IO 有更多的限制,下面我们将予以说明。

【应用笔记】LAT1305 使用STM32 TT类型IO的注意事项.pdf

网友A(2024-07-30):
根据 STM32 的不同系列和型号,I/O 引脚可以分为 FT(5V Tolerant)和 TT(3.3V Tolerant)两种类型。

网友B:
FT 引脚可以安全地接收高达 5V 的输入电压,而不会损坏 MCU。虽然 MCU 的工作电压是 3.3V,但这些引脚设计有特殊的电路保护措施,以允许接收 5V 信号。

网友B:
虽然引脚可以接收 5V 信号,但 MCU 内部工作电压仍然是 3.3V,因此需要确认信号的驱动能力和传输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