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应用笔记】LAT1291 用色阶来显示彩色位图(PDF)

楼主(2024-05-14):
此需求由某客户提出,需要用指定颜色的色阶替换原始位图的颜色来显示彩色位图。

【应用笔记】LAT1291

网友A(2024-07-30):
读取位图、创建色阶、替换原始颜色、生成PDF。

网友B:
生成PDF
使用Python的ReportLab库将处理后的位图生成PDF文件。

以下是一个完整的Python示例代码,演示如何实现这些步骤:

python

from PIL import Image
import numpy as np
from reportlab.pdfgen import canvas
from reportlab.lib.pagesizes import letter

def create_color_gradient(color, levels=256):
    """
    Create a color gradient for the specified color.
    :param color: Tuple of RGB values (e.g., (255, 0, 0) for red)
    :param levels: Number of gradient levels
    :return: List of gradient colors
    """
    gradient = []
    for i in range(levels):
        r = int(color[0] * (i / (levels - 1)))
        g = int(color[1] * (i / (levels - 1)))
        b = int(color[2] * (i / (levels - 1)))
        gradient.append((r, g, b))
    return gradient

def apply_color_gradient(image, gradient):
    """
    Apply the color gradient to the image.
    :param image: PIL Image object
    :param gradient: List of gradient colors
    :return: PIL Image object with applied gradient
    """
    image = image.convert("L")  # Convert to grayscale
    image_data = np.array(image)
    color_image_data = np.zeros((image_data.shape[0], image_data.shape[1], 3), dtype=np.uint8)

    for i in range(image_data.shape[0]):
        for j in range(image_data.shape[1]):
            color_image_data[i, j] = gradient[image_data[i, j]]

    color_image = Image.fromarray(color_image_data, "RGB")
    return color_image

def save_image_to_pdf(image, pdf_path):
    """
    Save the image to a PDF file.
    :param image: PIL Image object
    :param pdf_path: Path to the output PDF file
    """
    c = canvas.Canvas(pdf_path, pagesize=letter)
    image_path = "temp_image.png"
    image.save(image_path)
    c.drawImage(image_path, 0, 0, width=letter[0], height=letter[1])
    c.showPage()
    c.save()

def main():
    # Step 1: Read the original bitmap
    original_image_path = "path_to_your_bitmap_image.bmp"
    image = Image.open(original_image_path)

    # Step 2: Create the specified color gradient
    specified_color = (255, 0, 0)  # Example: red color gradient
    gradient = create_color_gradient(specified_color)

    # Step 3: Replace original bitmap colors with the color gradient
    color_image = apply_color_gradient(image, gradient)

    # Step 4: Save the result to a PDF
    output_pdf_path = "output_image.pdf"
    save_image_to_pdf(color_image, output_pdf_path)
    print(f"PDF saved to {output_pdf_path}")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网友B:
解释
create_color_gradient:生成一个指定颜色的色阶。色阶由256个颜色组成,从黑色渐变到指定颜色。
apply_color_gradient:将色阶应用于图像。首先将图像转换为灰度图像,然后根据灰度值用对应的色阶颜色替换。
save_image_to_pdf:将处理后的图像保存为PDF文件。
main:主函数,调用上述函数完成整个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