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QSPI使用DMA可以吗

楼主(2024-05-13):
spi, pi, DMA, DM
QSPI能否使用DMA来搬运数据,是每个数据线一个DMA还是只需要一个DMA通道就行了

网友A:
可以使用DMA
对于QSPI XIP模式,使用DMA 的M2M模式
对于命令模式也是支持DMA的,对应案例可参考如下指南2.5.8章节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632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哈,QSPI作为高度外设肯定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