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准电源的选择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24-05-13):
一个12位ADC,1/4096,基准电源分成4000份;
一个0.02%的基准电源,1/5000,误差是5000分之一;那是不是12位玖必须用0.02%误差的基准电源呢?

网友A:

没有这个考量你说的是基准的初始精度,基准最重要的是稳定度。
毕竟,不准可以用设备校准,但是不稳就没有办法了
稳定度 包括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噪声,特别是低频噪声

网友B:
12位AD的基准用TL431就可以了,需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C:
不一定吧。比如你只是比较两个未知电压信号的大小,那么只要基准是相同的就行了,和绝对误差没有关系。

真要算的话,应当是这样:
电压的测量值 = code * Vref / 满幅数值
这时应当把测量得到的电压值(即上式等号左侧),与任务指标规定的最大误差结合起来,然后确定 Vref 的精度等级。
如果存在分压、调理转换电路,代入的因素就更多了,情况就更复杂。

实际应用时,一般不考虑这么复杂。
先摸清市面上参考电源芯片的指标等级,
8位、10位用最低等级,精度 1% 甚至 2%,温飘 50ppm 或者更差;12位、14位用便宜点的,比如精度 0.1% 或者 0.2%,温飘 30ppm;
16位、18位、24位,用最高级别的,精度 0.05%,温漂 10ppm 或者 15ppm

网友C:
选基准芯片这事也和器件的技术进步有关。
现在国产基准芯片很多,性能甚至比 AD、TI的器件还要先进,价钱反而要低一些。
所以,即使低精度 AD ,也可以选择高精度的基准。

网友D:
初始精度高、温漂小的基准源很贵,当然你能接受其价格,没有问题,初始精度+年误差在0.02%之内的基准,我估计得超过30元。
其实一般的应用,基准我只关心其温漂,精度我是可以校准的。

网友E:
大部分场合比如惠斯通电桥传感器对基准电压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