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丝印的器件有哪位大神认识它原型号吗?

楼主(2024-05-13):
接修了一台中红外设备,板子上有两个器件好像坏了但有不知道什么型号,一个丝印是HUHJ,另一个是ROC。根据上面的丝印查找了一些丝印反查网站也没找到它的原型号,坛子内有哪位大神能帮助下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的帮助

网友A:
性能怎么样?

网友B:
有时候,所有的丝印反查网站都查不出,尤其是这种功能相对简单的。

tyw
淘宝搜"丝印HU",适当缩减丝印长度.很多新型号反查网不会及时更新,但淘大哥求生存会百般献媚客户.哈哈,阿哀希

网友C:
侠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