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的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设置不当,会导致屏幕无法驱动

楼主(2024-05-13):
STM32的推挽输出和开漏输出设置不当,会导致屏幕无法驱动的,之前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模拟I2C的方式驱动OLED 屏幕,发现注释写的是推挽输出,但是实际代码写的是开漏输出,导致OLED不显示,我以为是MCU没焊接好呢,如果要是遇到模拟IO的情况一下,建议各位一定要注意MCU的IO的模式,防止出错

网友A:
改成 推挽输出 后能显示才是最大的不正常,仔细检查下时序,最好使用示波器对比下两种模式的IO波形差异。

网友B:
输出电平不同。推挽输出可以真正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在两种电平下都具有驱动能力;而开漏输出无法真正输出高电平,高电平时没有驱动能力,需要借助外部上拉电阻完成对外驱动,只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C:
是因为驱动能力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