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 hid 触摸屏

楼主(2024-05-13):
请教,hid  触摸屏
在触摸相关的报告描述符中,有关屏幕尺寸的信息,但是当我需要在设备运转过程中动态调整这个设备的屏幕尺寸,有什么办法吗?
1.考虑过报告描述符中将这个尺寸定义为变量,但是编译不过,keil提醒必须是常量
2.直接修改报告描述符数组中的数据,然后重新初始化,但是,这时候主机无法识别设备,主机上没有出现设备的信息

网友A:
作复合装置,要修改设备运转过程中动态调整这个设备的屏幕尺寸时,送HID REPORT接完屏幕尺寸後,修正HID TOUCH REPORT SIZE,MCU 作SOFTWARE RESET. 作SOFTWARE RESET 前要把SE0 拉HIGH 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