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9.50可以仿真,但下载后不能运行?

楼主(2024-05-13):
调试STM32H723ZGT6单片机程序,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本来使用IAR 9.1,编译、仿真、调试都没有问题。
看到了iar升级到了9.5版本,卸载9.1,安装了9.5.
再次下载stm32h723程序,发现出问题了,iar 9.5编辑、编译、仿真都没有问题,就是下载后程序无法运行,重新上电也不运行。
怀疑和单片机有关,换了一个板子,stm32g070rbt6,还是存在这个问题,能仿真,不能独立运行。
哪位老大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说一下我碰到的2种情况:
一是开机CPU上电速度快,EEPROM上电速度慢,程序又是开机读EEPROM导致批次性开机不允许(与CPU批次有关),加了开机延时读EEPROM就可以了;
二是使用了没有初始化的变量,仿真的时候因为多次加载不断电,这些变量保持原来的正确数据状态,所以不死机,但重新上电后值可能导致程序运行错误;

网友:
用Segger FLASH烧录器进行调试

楼主:
我的H723和G070两个程序都没有问题,正常跑的,写过好几个板子了,就是升级完IAR就不能跑了;硬件没变,代码没变,我怀疑IAR编译的那里产生了问题,取消了代码优化,也还不行;printf语句定向到明确的硬件串口,串口也初始化了。

楼主:
将IAR 9.5生成的代码,使用stm32cube programmer单独下载,问题依旧,不能跑。难道iar 增加了措施,不让免费使用了?

网友B:
IAR 9.50可以仿真,但下载后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 9.50可以仿真,但下载后不能运行?

是的

网友C:
下载配置不正确

网友D:
网上搜一下,这问题能搜到一些参考信息。
期待楼主查清原因。我也下了9.5,还没装。

网友E:
软件与硬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F:
代码问题

网友G:
重新安装IAR

楼主:
肯定是代码出了问题,用stmcubegprogramer下载页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搜一下,这问题能搜到一些参考信息。
期待楼主查清原因。我也下了9.5,还没装。

您也安装上,测试下,是不是我的版本**的不彻底

网友H:
更新驱动或固件至最新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也安装上,测试下,是不是我的版本**的不彻底

早晨装了。IAR 把多年的图标改了。
手头正在设计一个 AT32F403A ,测试一切正常,调试没问题,下载运行没问题,断电再启也没问题。

你会不会是下载的连接文件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晨装了。IAR 把多年的图标改了。
手头正在设计一个 AT32F403A ,测试一切正常,调试没问题,下载运行没 ...

我还没搞清楚,仿真一切正常,下载断电不运行;使用三方编程工具,写入也不能运行;换了两种单片机H7和G0,现象一样,莫名奇妙!

网友I:
IAR都更新到9.5了,这也太快了。

楼主:
向各位回复的大哥汇报一下,问题出在仿真器上,这个仿真器一切正常,仿真,下载,运行
下面这个仿真器,就是标题出现的问题,能仿真但下载不能运行。使用IAR 9.5带的驱动,将仿真器固件下降,问题也不能解决;这个仿真器在IAR 9.1下正常使用。
至于这个仿真器问题在哪里,目前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