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活动] 【APM32F411V开发板测评】SRAM启动RT-Thread

楼主(2024-05-13):
与https://bbs.21ic.com/icview-3375412-1-1.html 一样也是充分利用APM32F411大sram的特性,在开发阶段尽可能避免烧写flash,从而加快开发验证速度和延长flash寿命。只不过上次帖子是裸机程序,这次换成RT-Thread RTOS的bring up和开发,本帖所用原理对于其它芯片bring up RT-Thread时同样适用。在第三个测评贴我们已经在RT-Thread主线仓库中bring up好一个基本的系统,有uart和gpio,那么接下来SPI、ADC、I2C这些在RT-Thread中一个一个bring up过程其实可以分块测试,并由sram启动。到最后把所有外设bsp都bring up完毕后再整合起来,烧录flash后全部验证一次。

方法和上次帖子基本差不多,重点是添加一个适合于sram用的RT-Thread link script,基于目前已有的bsp/apm32/apm32f411v-tinyboard/board/linker_scripts/link.lds比较简单,删除section对于FLASH的使用全挪进SRAM中,笔者改好的bsp/apm32/apm32f411v-tinyboard/board/linker_scripts/link_ram.lds如下:
/*
* linker script for APM32F411 with GNU ld
*/

/* Program Entry, set to mark it as "used" and avoid gc */
MEMORY
{
    DATA (rx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128k  /* 128KB sram */
}
ENTRY(Reset_Handler)
_system_stack_size = 0x200;

SECTIONS
{
    .text :
    {
        . = ALIGN(4);
        _stext = .;
        KEEP(*(.apm32_isr_vector))      /* Startup code */
        . = ALIGN(4);
        *(.text)                        /* remaining code */
        *(.text.*)                      /* remaining code */
        *(.rodata)                      /* read-only data (constants) */
        *(.rodata*)
        *(.glue_7)
        *(.glue_7t)
        *(.gnu.linkonce.t*)

        /* section information for finsh shell */
        . = ALIGN(4);
        __fsymtab_start = .;
        KEEP(*(FSymTab))
        __fsymtab_end = .;
        . = ALIGN(4);
        __vsymtab_start = .;
        KEEP(*(VSymTab))
        __vsymtab_end = .;
        . = ALIGN(4);

        /* section information for initial. */
        . = ALIGN(4);
        __rt_init_start = .;
        KEEP(*(SORT(.rti_fn*)))
        __rt_init_end = .;
        . = ALIGN(4);

        . = ALIGN(4);
        _etext = .;
    } > DATA

    /* .ARM.exidx is sorted, so has to go in its own output section.  */
    __exidx_start = .;
    .ARM.exidx :
    {
        *(.ARM.exidx* .gnu.linkonce.armexidx.*)

        /* This is used by the startup in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data secion */
        _sidata = .;
        _start_address_init_data = .;
    } > DATA
    __exidx_end = .;

    /* .data section which is used for initialized data */

    .data :
    {
        . = ALIGN(4);
        /* This is used by the startup in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data secion */
        _sdata = . ;
        _start_address_data = .;

        *(.data)
        *(.data.*)
        *(.gnu.linkonce.d*)

        . = ALIGN(4);
        /* This is used by the startup in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data secion */
        _edata = . ;
        _end_address_data = .;
    } >DATA

    .stack :
    {
        . = . + _system_stack_size;
        . = ALIGN(4);
        _estack = .;
        _end_stack = .;
    } >DATA

    __bss_start = .;
    _start_address_bss = .;
    .bss :
    {
        . = ALIGN(4);
        /* This is used by the startup in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bss secion */
        _sbss = .;

        *(.bss)
        *(.bss.*)
        *(COMMON)

        . = ALIGN(4);
        /* This is used by the startup in order to initialize the .bss secion */
        _ebss = . ;

        *(.bss.init)
    } > DATA
    __bss_end = .;
    _end_address_bss = .;

    _end = .;

    /* Stabs debugging sections.  */
    .stab          0 : { *(.stab) }
    .stabstr       0 : { *(.stabstr) }
    .stab.excl     0 : { *(.stab.excl) }
    .stab.exclstr  0 : { *(.stab.exclstr) }
    .stab.index    0 : { *(.stab.index) }
    .stab.indexstr 0 : { *(.stab.indexstr) }
    .comment       0 : { *(.comment) }
    /* DWARF debug sections.
     * Symbols in the DWARF debugging sections are relative to the beginning
     * of the section so we begin them at 0.  */
    /* DWARF 1 */
    .debug          0 : { *(.debug) }
    .line           0 : { *(.line) }
    /* GNU DWARF 1 extensions */
    .debug_srcinfo  0 : { *(.debug_srcinfo) }
    .debug_sfnames  0 : { *(.debug_sfnames) }
    /* DWARF 1.1 and DWARF 2 */
    .debug_aranges  0 : { *(.debug_aranges) }
    .debug_pubnames 0 : { *(.debug_pubnames) }
    /* DWARF 2 */
    .debug_info     0 : { *(.debug_info .gnu.linkonce.wi.*) }
    .debug_abbrev   0 : { *(.debug_abbrev) }
    .debug_line     0 : { *(.debug_line) }
    .debug_frame    0 : { *(.debug_frame) }
    .debug_str      0 : { *(.debug_str) }
    .debug_loc      0 : { *(.debug_loc) }
    .debug_macinfo  0 : { *(.debug_macinfo) }
    /* SGI/MIPS DWARF 2 extensions */
    .debug_weaknames 0 : { *(.debug_weaknames) }
    .debug_funcnames 0 : { *(.debug_funcnames) }
    .debug_typenames 0 : { *(.debug_typenames) }
    .debug_varnames  0 : { *(.debug_varnames) }
}
然后修改bsp/apm32/apm32f411v-tinyboard/rtconfig.py使用sram版本的link script如下:
diff --git a/bsp/apm32/apm32f411v-tinyboard/rtconfig.py b/bsp/apm32/apm32f411v-tinyboard/r
tconfig.py
index 37b0d21d3a..e354b55a49 100644
--- a/bsp/apm32/apm32f411v-tinyboard/rtconfig.py
+++ b/bsp/apm32/apm32f411v-tinyboard/rtconfig.py
@@ -46,7 +46,7 @@ if PLATFORM == 'gcc':
     DEVICE = ' -mcpu=cortex-m4 -mthumb -mfpu=fpv4-sp-d16 -mfloat-abi=hard -ffunction-sect
ions -fdata-sections'
     CFLAGS = DEVICE + ' -Dgcc'
     AFLAGS = ' -c' + DEVICE + ' -x assembler-with-cpp -Wa,-mimplicit-it=thumb '
-    LFLAGS = DEVICE + ' -Wl,--gc-sections,-Map=rt-thread.map,-cref,-u,Reset_Handler -T board/linker_scripts/link.lds'
+    LFLAGS = DEVICE + ' -Wl,--gc-sections,-Map=rt-thread.map,-cref,-u,Reset_Handler -T board/linker_scripts/link_ram.lds'

     CPATH = ''
     LPATH = ''
再修改下bsp/apm32/libraries/APM32F4xx_Library/Device/Geehy/APM32F4xx/Source/system_apm32f4xx.c,定义VECT_TAB_SRAM
--- a/bsp/apm32/libraries/APM32F4xx_Library/Device/Geehy/APM32F4xx/Source/system_apm32f4xx.c
+++ b/bsp/apm32/libraries/APM32F4xx_Library/Device/Geehy/APM32F4xx/Source/system_apm32f4xx.c
@@ -43,7 +43,7 @@
/* #define DATA_IN_ExtSRAM */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 need to relocate your vector Table in Internal SRAM. */
-/* #define VECT_TAB_SRAM */
+#define VECT_TAB_SRAM

编译后再由pyocd加载进sram重启就能丝般顺滑地从sram启动RT-Thread了

网友A:
SRAM启动RT-Thread与flash启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功能没区别,但是sram启动免去烧写flash的过程

网友B(2024-06-22):
一般默认是sram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