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常温使用,串口通信是不是可以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2024-05-14):
STM32H723内部的64MHz时钟,-20到105摄氏度范围内,精度能达到1%,能不能使用这个内部时钟,就可以串口通信;
用过STM32G070,内部16MHz的RC振荡器,精度也是1%,使用115200bs串口,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A:
可以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B:
STM32H723在常温使用下,串口通信是可以使用内部时钟的

网友C:
TM32H723在常温使用下,串口通信完全可以使用内部时钟。

楼主:
谢谢指导,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D:
串口通讯的总波特率误差要小于4.5%;
如果是对方有晶振,你的时钟偏差要小于4.5;
如果对方也没有晶振,而且对方的时钟偏差是正负3%,那么你的时钟偏差就需要是正负1.5%;

网友E:
没用过,但判断没问题。

这是串口通信的原理决定的。
接收一方是从 RX 线的下降沿开始接收的,这个下降沿其实就是同步信号。
每个字节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即使定时有误差,也不会积累到下一个字节。

那么按6楼的数据,即使误差达到 4.5% ,也能正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