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27ZGT6 无法进接收中断

楼主(2024-05-14):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 使能GPIOd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2);   // 使能串口时钟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7,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8);   // GPIO 模式设置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 输出参数设置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9);   // GPIO 模式设置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PUPD_NONE,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 输出参数设置

    usart_deinit(USART2);    // 串口复位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2, USART_WL_8BIT);  // 字长
    usart_stop_bit_set(USART2, USART_STB_1BIT);    // 停止位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2, USART_PM_NONE);
    usart_baudrate_set(USART2, 115200U);     // 波特率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2, USART_RECEIVE_ENABLE);        // 接收使能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2, USART_TRANSMIT_ENABLE);      // 发送使能
          usart_hardware_flow_rts_config(USART2, USART_RTS_DISABLE);
    usart_hardware_flow_cts_config(USART2, USART_CTS_DISABLE);
    usart_enable(USART2);           // 串口使能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0, 0);    // 使能串口中断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INT_RBNE);  // 接收中断使能
问题是  无法进接收中断。这是什么问题 急急急。

网友A:
先看一下物理传输是否有数据

楼主:
开发板上跑了 一样 也是这样。

楼主:
今天又浪费了一天  ,赶紧换ST的  国产的真的不能用  骗钱的

网友B(点评):
你起码搞清楚了再下结论。你这情况,也许这工作不适合你。

楼主:
问题找到了PD9 不能做 RX  我换了PC5就可以了

楼主:
发现一个更加奇怪的事情,初始化rx为PC11,实际连线还是连PC5,没有初始化PC5,    但还是会进USART2中断。真不敢用GD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更加奇怪的事情,初始化rx为PC11,实际连线还是连PC5,没有初始化PC5,    但还是会进USART2中断。真 ...

这是啥原因啊

楼主:
不清楚 ,要请FAE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D:
盲猜你接收脚配置的是GPIO_MODE_INPUT,不是GPIO_MODE_AF,不论你配置哪个引脚,都是使用了USART2-RX默认的PC5了

网友E:
首先先确定是否正确接收了数据,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盲猜你接收脚配置的是GPIO_MODE_INPUT,不是GPIO_MODE_AF,不论你配置哪个引脚,都是使用了USART2-RX默认的 ...

你说的正是,是我没有搞清楚,万分感谢。

楼主:
再想问一下GD32F427ZGT6串口3默认管脚是哪个?我 配置了  PC10 和PC11又没有搞起来,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