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SPIN32G4内部驱动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24-05-14):
我想在我的硬件上测试我的FOC算法,所以我基于STSPIN32G4的评估板设计了自己的PCB,并在STM32CubeIDE中创建了一个空项目。我使用一个电压稳压器将12V输出到我的PCB上。当我测试STSPIN32G4的内部驱动器时,我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我做什么,GHS的电压都是5.8V,GLS的电压是0V,out也是5.8V,板子的电流是0.02A。我已经尝试过让PE8处于高电平或接地或者使用PWM,但GHS1的电压始终没有变化。即使我什么都不做,只是将一个空程序下载到STSPIN32G4,三个GHS的电压也是5.8V。我还发现我去读内部的状态寄存器,如果我运行空程序,nFAULT会变高,如果我使用Timer1打开PWM互补输出,nFAULT会变低。

按照我的理解GHS和GLS应该跟内部的Timer1输出是一致的,这样才能控制外部MOS管的开关,out在我PWM给满应该是接近供电的电压12V,请问我的问题在哪,怎么才能控STSPIN32G4的内部驱动

网友A(2024-06-19):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所有的电源和地线连接正确无误。

网友B:
检查STSPIN32G4的引脚是否正确连接到您的PCB上,并且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C:
确认电压稳压器的输出是否稳定,并且符合STSPIN32G4的要求。

网友D:
确认STSPIN32G4的电源引脚(如VDD、VDDIO、VBAT等)是否都得到了正确的电压。

网友E:
检查内部LDO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是否有足够的电流供应。

网友F:
确认您是否正确配置了内部驱动器的参数,包括死区时间、输出使能等。

网友G:
检查PWM信号是否正确生成,并且与STSPIN32G4的输入引脚相连。

网友H:
您提到nFAULT寄存器的状态会根据您的操作而变化,这表明STSPIN32G4可能检测到了某种故障。检查nFAULT寄存器的状态,并根据STSPIN32G4的数据手册来解读故障原因。

网友I:
确保所有的保护功能(如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等)没有被触发。

网友J:
确认您的STM32CubeIDE项目中是否正确配置了STSPIN32G4的驱动库。检查您的代码是否正确初始化了STSPIN32G4,并且正确设置了PWM输出。

网友K:
其实硬件层面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先从硬件上排查

网友L:
GHS1的电压始终没有变化,是不是就没有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