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配置开发板引脚但已经被占用

楼主(2024-05-15):
用的是NUCLEO-H753ZI开发板,但是stlink串口引脚和我需要定义的fmc引脚有冲突(fmc驱动lcd),要怎么办!

网友A:
引脚重新映射

网友B:
使用外部ST-Link

网友C:
修改你的硬件设计,将LCD或其他FMC设备的连接更改为没有冲突的引脚

网友A:
NUCLEO板通常有一些跳线设置,用于配置板上资源的连接方式。你可以检查这些跳线设置,看看是否有可以更改的选项来避免引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