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K8 i2c_get通讯异常

楼主(2024-05-16):
使用默认i2c例程(hal库和ll库都试过)遇到i2c通讯的问题
I2c master: Linux I2c slave: stm32
Linux Host执行i2c get命令后,clock, data 波形都被拉低,导致Linux Host不能继续向i2c总线发送数据(执行i2c set不会发生此问题)
会有哪些情况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A:
检查Slave端是否正确处理了Master发送的读请求。

网友B:
总线冲突?

网友C:
检查STM32的I2C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D:
STM32 HAL/LL库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