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OTA技术的实现过程中,如何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楼主(2024-05-14):
赛元OTA技术的实现过程中,如何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选用安全类型的MCU

网友B(2024-08-09):
强加密算法

网友C:
通过数字证书来验证软件的真实性和来源,确保软件来自可信的源,防止恶意软件的传播。

网友D:
数据传输的稳定性确保OTA过程中网络连接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数据传输中断或丢失。

网友E:
实施严格的访问控制措施,限制哪些实体能够访问OTA更新系统和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