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机在最高速度运行时波形不对 在低中高速时波形对 请问这是哪里的错误?

楼主(2024-05-14):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网友A:
什么电机?三相无刷?问问题最好多点说明,如果我问的话,会说明是什么电机、工作电压、驱动方式、正常的电枢波形、现在异常的电枢波形。

网友B:
电源问题或者磁场不对称

网友C:
检查电机绕组、转子和调试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供电系统,包括电源电压和电流的稳定性,以及电路连接和接地情况。

网友E:
如果使用了变频器,可以尝试采用带有滤波电路的变频器,对输出电压进行滤波,减少电压波形的失真。

网友F:
高速的时候如果q轴电流跟随不上,但是低速的时候可以跟上,有可能试观测器的PLL的参数调节不对,在高速的时候观测器跑飞了,把KP增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