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为什么M0518的PF5配成PWM输出一直输出0V

楼主(2024-05-14):
/* Enable PWM1 clock source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1_MODULE);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_MODULE, CLK_CLKSEL3_PWM0_S_HClK, 0);
    CLK_SetModuleClock(PWM1_MODULE, CLK_CLKSEL3_PWM1_S_PCLK, 0);

    /* Reset PWM0 */
    SYS_ResetModule(PWM1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Set G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1 Channel 2 */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0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0_PWM1_CH2);

          /* Set G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1 Channel 5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5_Msk);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5_PWM1_CH5);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A10_PWM1_CH2;
SYS->ALT_MFP3 |= SYS_ALT_MFP3_PF5_PWM1_CH5;

网友A:
如果不使用pwm模式 而单纯的用普通io来输出 可以输出高电平吗

网友B:
一个是软件对引脚的模式有问题 一个是硬件连接上没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C:
看一下引脚模式以及硬件连接是不是正确

网友D:
楼主还需要对io口的模式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E:
这个和引脚的另一端的连接是什么样的也有关系

网友F:
这个是不是也和外部的硬件连接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