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5测评】简易示波器1 电路设计

楼主(2024-05-14):
【AT-START-F405测评】简易示波器1 电路设计

这次评测基于DIY小项目,目标是做一个示波器电路,选择国产的高速ADC和DAC,测试看看AT32F405能否达到要求。
又因为评估板线路设计比较悠长,也比较散乱,对本项目不利。所以自己设计一个评估板。

ADC使用ms9280,有50M的采样速度,10位分辨率,前置运放缓冲,如图:
DAC使用ms9708,有125M采样速度,8位分辨率,运放缓冲输出,如图:
MCU因为引脚紧张了,选用同系列的AT32F402cc(去掉了high speed usb,多出几个gpio)。按键和屏幕接口,如图:
pcb效果图:
pcb实物:
焊接完成(技术一般,焊接的不大好看):
安装在官方评估板上:
因为需要用官方评估板上的AT-LINK EZ,所以设计成一样的接口,但这样接上去还是不行的。
因为评估板上的AT32F405也同时连着,所以阅读原理图后,断掉评估板上的MCU电源,实际就是去掉R4这个0欧电阻,为了以后还能用,焊接上JP3插针。
需要用板载F405时,JP3插上跳线帽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调试自制的板子啦。

网友A:
期待后续
早就有用F403A做个示波器的想法,用3PA1030可能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
早就有用F403A做个示波器的想法,用3PA1030可能更合适

看起来这两个adc指标一样,其实这次的原理图和pcb是按着兼容403A设计的,后面确实有换成403a(更大ram)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