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经过隔离变压器后,PWM信号的地会偏移吗?

楼主(2024-05-14):
经过隔离变压器后,PWM信号的地会偏移吗?PWM信号,经驱动芯片驱动隔离变压器,在变压器次级产生了隔离的PWM信号,隔离的PWM信号,用示波器看信号,发现不是以某个绕组脚为基准,比如输出是12V信号,可能是正9V,负-3V,这样对驱动MOS有影响吗?要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图呢?莫非出来就是-3V信号 驱动SIC
sic驱动一般是要-3V的

网友B:
一般变压器不能用做PWM信号传输。

xch
@王栋春 :我以为你这里说的变压器是 MOSFE T的栅极驱动用了变压器。
反激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不是PWM信号驱动的吗?我知道工频变压器是不可以用PWM驱动的。

网友C:
这都那跟那?隔离驱动变压器那都有卖的。春用的什么设备啊。正9V,负-3V  6V驱动MOS不是正好吗。几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