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在用HC-IDE,这段代码为什么老是报错啊

楼主(2024-05-14):
uchar code tabB1[]=
{
0,0,0,10,50,150,200,255,200,150,50,10,0,0,0,0,0,0,0,0,0,0,
0,0,0,10,50,150,200,255,200,150,50,10,0,0,0,0,0,0,0,0,0,0,
};

---------------- Project: mode_program_V01 ----------------
Building.........
main.c: 113: (372) "," expected (error)
"mode_program_V01" - 2 Error(s), 0 Warning(s).
2024-05-14 22:47:10 Build fail.

网友A:
检查编译器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B:
编译器的错误报告可能并不完全准确,特别是当存在多个错误时。查看数组定义之前的代码,看是否有语法错误,如缺少分号(;)、括号不匹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