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R应该出一个内置网络PHY版本的,专用于网络,可能会火,

楼主(2024-05-15):
AT32F407R应该出一个内置网络PHY版本的,  437也行,脚不要太多,64足够了.

这个主频好像还没有对手, 可能会火,

理想是丰满的,PHY是模拟信号处理,估计雅特力目前没这技术

网友A(2024-06-29):
发热高了,肯定火。

网友B:
这个不现实,成本太高,芯片太贵,不如外接

网友C:
一个PHY也没多钱,其实可以买一个外置的

网友D:
估计内置的话有些费劲和成本吧

网友E:
我觉得外置的PHY就可以

网友F:
一般来说,可以用外置的PHY,其实最好是用外置MAC和PHY并且是内置协议栈的

网友G:
我觉得内置PHY倒是也可以,但是速率就受控了

网友H:
可以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很好,至少我挺想的

网友I:
接口方面我觉得还是外置比较好设计吧

网友J:
对的,内置PHY的话,体积和功能都会变得很好

网友K:
外置也可以啊,可以考虑CH182外置的PHY就可以

网友L:
可以让雅特力试试的啊,我觉得这个方案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