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哪位大佬可以告诉我一下 LKS086D的开发板 测试PWM输出 但是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4-05-15):
我使用LKS086D的开发板 测试PWM输出 按官方b站上的例程视频配置 开启预驱  但测量输出脚没有PWM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可能原因有点多啊,直接跑例程可以吗

楼主(点评):
程序仿真就可以加入测试程序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原因有点多啊,直接跑例程可以吗

我是按照b站教程视频 用例程配置的 但是三相没有PWM输出 都是低电平

网友B:
对照手册查一下mcpwm配置,以及gpio配置,记得应该有三个引脚要配置成输出态

网友C(2024-06-19):
先检查一下你的配置有没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