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4000T Debug报错

楼主(2024-05-15):
CY8CPROTO-040T开发板,采用MTB开发环境,例程采用如下截图的方式生成,Debug时会报如下错误,请帮忙看看,谢谢。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Open On-Chip Debugger 0.12.0+dev-5.0.0.2401 (2023-05-16-04:28)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Info : auto-selecting first available session transport "swd". To override use 'transport select <transport>'.
adapter speed: 2000 kHz
** Auto-acquire enabled, use "set PSOC4_USE_ACQUIRE 0" to disable
cortex_m reset_config sysresetreq
Info : Using CMSIS-DAPv2 interface with VID:PID=0x04b4:0xf155, serial=1C09187D031C2400
Info : CMSIS-DAP: SWD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Atomic commands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FW Version = 2.0.0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Initialised (SWD)
Info : SWCLK/TCK = 1 SWDIO/TMS = 1 TDI = 0 TDO = 0 nTRST = 0 nRESET = 1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ready
Info : KitProg3: FW version: 2.50.1383
Info : KitProg3: Pipelined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KitProg3: Asynchronous USB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VTarget = 4.708 V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the device (mode: reset)...
Info : clock speed 2000 kHz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
** Silicon: 0x3612, Family: 0xC6, Rev.: 0x22 (B1)
** Detected Family: PSoC4A-SF2
** Detected Device: CY8C4046LQI-T452
** Detected Main Flash size, kb: 64
** Chip Protection: OPEN
*****************************************
Info : gdb port disabled
Info :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psoc4.cpu on 3333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psoc4.cpu] DP initialisation failed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the device (mode: reset)...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psoc4.cpu]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a1000000 pc: 0x10000040 msp: 0x20001fe8
** Device acquired successfully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accepting 'gdb' connection on tcp/3333
Info : New GDB Connection: 1, Target psoc4.cpu, state: halted
Warn : Prefer GDB command "target extended-remote :3333" instead of "target remote :3333"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0x10000040
semihosting is enabled
Warn : No RTOS could be auto-detected!
Warn : No RTOS could be auto-detected!
Verifying region (0x00000000,     24684)... Match
Info : All data matches, Flash programming skipped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psoc4.cpu] DP initialisation failed
Info : kitprog3: acquiring the device (mode: reset)...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psoc4.cpu]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a1000000 pc: 0x10000040 msp: 0x20001fe8, semihosting
** Device acquired successfully
Info : psoc4.cpu: bkpt @0x0000039D, issuing SYSRESETREQ
[psoc4.cpu]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61000000 pc: 0x0000039c msp: 0x20002000, semihosting
===== arm v7m registers
(0) r0 (/32): 0x40100004
(1) r1 (/32): 0x0000039d
(2) r2 (/32): 0x00000000
(3) r3 (/32): 0x00000000
(4) r4 (/32): 0x20002000
(5) r5 (/32): 0x08000000
(6) r6 (/32): 0x0ffff060
(7) r7 (/32): 0x00000000
(8) r8 (/32): 0x30006000
(9) r9 (/32): 0x01280049
(10) r10 (/32): 0x1fff2000
(11) r11 (/32): 0x00000000
(12) r12 (/32): 0x00000002
(13) sp (/32): 0x20002000
(14) lr (/32): 0x1000012d
(15) pc (/32): 0x0000039c
(16) xpsr (/32): 0x61000000
(17) msp (/32): 0x20002000
(18) psp (/32): 0x1a06280c
(20) primask (/1): 0x00
(21) basepri (/8): 0x00
(22) faultmask (/1): 0x00
(23) control (/3): 0x00
===== Cortex-M DWT registers
Warn : target psoc4.cpu is not halted (gdb fileio)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xamination failed, GDB will be halted. Polling again in 100ms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nd, additionally, failed to find out wher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xamination failed, GDB will be halted. Polling again in 300ms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nd, additionally, failed to find out wher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xamination failed, GDB will be halted. Polling again in 700ms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xamination failed, GDB will be halted. Polling again in 1500ms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xamination failed, GDB will be halted. Polling again in 3100ms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Examination failed, GDB will be halted. Polling again in 6300ms
Error: Error connecting DP: cannot read IDR

请尝试参考以下链接试试看呢: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t5/AIROC-Bluetooth/Error-DAP-CYW20820A1-cpu-initialization-failed-check-connection-power-transport/td-p/381126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误

网友B:
更新IDE至最新版本

网友C:
检查时钟设置、引脚分配等是否正确。

网友D:
请问debug的是哪个code example?
我记得有些代码默认没有打开debug功能。需要确认一下Device Configurator里面,Debug功能是否打开,是否分配了正确的debug pin脚。

网友E:
报错是跟软件配置以及下载相关

网友F:
排除一下是不是SWD连接不稳定,之前有遇到过,换根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