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 SDK HAL 模块开发指南之 MSGBOX

楼主(2024-05-15):
# MSGBOX

msgbox 用来实现多 CPU 之间通讯,在一些 IC 内部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核心用来实现多种不同功能,这些不同核心运行不同架构、不同系统,需要通过 MSGBOX 用来实现这些不同系统间通讯。

## 模块介绍

- msgbox 为一个双端 fifo 结构,cpu0 从一端写,cpu1 从一端读。
- rpmsg 为 linux 用来实现通讯的一种框架
- msgbox 为片上处理器之间提供了中断通讯机制

对于 R128 平台,CPU Remote ID如下

| CPU            | Remote ID |
| -------------- | --------- |
| ARM M33 Star | 0         |
| RISC-V C906    | 1         |
| HIFI5 DSP      | 2         |

## 模块配置

配置路径如下:

```
Kernel Setup --->
    Drivers Setup --->
        SoC HAL Drivers --->
            msgbox devices --->

  • enable msgbox driver
  • ```

    ## 源码结构

    ```c
    msgbox/
        ├── msgbox_amp            // msgbox AMP 实现
        │   ├── Makefile
        │   └── msgbox_amp.c
        ├── platform              // 平台寄存器定义
        │   ├── msgbox-sun20iw2.h
        └── platform-msgbox.h     // 公共头文件
    ```

    ## 模块接口说明

    头文件

    ```c
    #include <hal_msgbox.h>
    ```

    ### 初始化接口

    函数原型:

    ```c
    int32_t hal_msgbox_init(void);
    ```

    参数:

    - 无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通道申请接口

    函数原型:

    ```c
    uint32_t hal_msgbox_alloc_channel(struct msg_endpoint *edp, int32_t remote, int32_t read, int32_t write);
    ```

    参数:

    - edp:msgbox的端点
    - remote:远端核心id
    - read:读通道
    - write:写通道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数据发送接口

    函数原型:

    ```c
    uint32_t hal_msgbox_channel_send(struct msg_endpoint *edp, uint8_t *bf, uint32_t len);
    ```

    参数:

    - edp:msgbox的端点
    - bf:数据buffer
    - len:buffer长度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通道释放接口

    函数原型:

    ```c
    void hal_msgbox_free_channel(struct msg_endpoint *edp);
    ```

    参数:

    - edp:msgbox的端点

    返回值:

    - 0:成功
    - 负数:失败

    ### MSGBOX 申请流程

    1. 使用hal_msgbox_alloc_channel接口申请 msgbox 通道
    2. 填充msg_endpoint接收回调,这个会在 msgbox 的中断函数里调用
    3. 通过hal_msgbox_channel_send进行数据发送
    4. 接收通过中断的方式进行接收,会调用msg_endpoint的回调,无需主动调用

    ### MSGBOX 接收流程

    1. 在接收函数里会首先遍历所有的msg_endpoint,判断当前终端是否有中断发送
    2. irq_msgbox_channel_handler里会读取当前msg_endpoint的寄存器,来判断是否有中断,如果有,则读取数据
    3. 退出中断

    ### MSGBOX 发送流程

    1. 调用hal_msgbox_channel_send接口进行数据发送
    2. msgbox_channel_send_data会判断是远端处理器是哪个,并且计算 local->remote 的系数 N 是多少,这个系数回存放在 to_coef_n 的表格里
    3. 计算完成后往远端的 msgbox 的 fifo 中写数据
    4. 发送完成

    ## 模块使用范例

    ```c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wlog.h>
    #include <hal_msgbox.h>

    #include <console.h>

    #define RECEIVE_QUEUE_LENGTH 16
    #define RECEIVE_QUEUE_WAIT_MS 100

    struct msgbox_demo {
            int remote_id;
            int read_ch;
            int write_ch;
            QueueHandle_t recv_queue;
    };

    static void print_help_msg(void)
    {
            printf("\n");
            printf("USAGE:\n");
            printf("  hal_msgbox <REQUIRED_ARGUMENTS> [OPTIONS]\n");
            printf("\n");
            printf("REQUIRED_ARGUMENTS:\n");
            printf("  -E REMOTE_ID: specify remote id\n");
            printf("  -R READ_CH  : specify read channel\n");
            printf("  -W WRITE_CH : specify write channel\n");
            printf("OPTIONS:\n");
            printf("  -s MESSAGE  : send MESSAGE\n");
            printf("  -r          : receive messages\n");
            printf("  -t TIMEOUT  : exit in TIMEOUT seconds when receive\n");
            printf("e.g. (communicate with remote 0, use read channel 3 and write channel 3):\n");
            printf("  hal_msgbox -E 0 -R 3 -W 3 -s \"hello\" : send string \"hello\"\n");
            printf("  hal_msgbox -E 0 -R 3 -W 3 -r           : receive messages (default in 10 seconds)\n");
            printf("  hal_msgbox -E 0 -R 3 -W 3 -r -t 20     : receive messages in 20 seconds\n");
            printf("\n");
    }

    static int recv_callback(unsigned long data, void *private_data)
    {
            BaseType_t taskwoken = pdFALSE;
            printf("Receive callback (data: 0x%lx)\n", data);
            struct msgbox_demo *demo = private_data;
            BaseType_t ret = xQueueSendFromISR(demo->recv_queue, &data, &taskwoken);
            if (ret == errQUEUE_FULL) {
                    printf("recv_queue is full\n");
                    return -1;
            }
            if (ret == pdPASS) {
                    portYIELD_FROM_ISR(taskwoken);
            }
            return 0;
    }

    static int cmd_hal_msgbox(int argc, char *argv[])
    {
            int ret = 0;
            int c;

            struct msgbox_demo demo= {
                    .remote_id = -1,
                    .read_ch = -1,
                    .write_ch = -1,
                    .recv_queue = NULL,
            };
            struct msg_endpoint ept;

            TickType_t start_ticks, current_ticks;
            int do_send = 0;
            const char *data_send= NULL;
            int do_recv = 0;
            int timeout_sec = 10;
            uint32_t data_recv;

            if (argc <= 1) {
                    print_help_msg();
                    ret = -1;
                    goto out;
            }

            while ((c = getopt(argc, argv, "hs:rt:E:W:R:")) != -1) {
                    switch (c) {
                    case 'h' :
                            print_help_msg();
                            ret = 0;
                            goto out;
                    case 'E':
                            demo.remote_id = atoi(optarg);
                            break;
                    case 'R':
                            demo.read_ch = atoi(optarg);
                            break;
                    case 'W':
                            demo.write_ch = atoi(optarg);
                            break;
                    case 's':
                            do_send = 1;
                            data_send = optarg;
                            break;
                    case 'r':
                            do_recv = 1;
                            break;
                    case 't':
                            timeout_sec = atoi(optarg);
                            break;
                    default:
                            print_help_msg();
                            ret = -1;
                            goto out;
                    }
            }

            if (demo.remote_id < 0 || demo.read_ch < 0 || demo.write_ch < 0) {
                    printf("Error. Please specify remote id, read channel and write channel\n");
                    print_help_msg();
                    ret = -1;
                    goto out;
            }

            printf("remote id: %d, write channel: %d, read channel: %d\n",
                            demo.remote_id, demo.write_ch, demo.read_ch);

            if (do_recv) {
                    demo.recv_queue = xQueueCreate(RECEIVE_QUEUE_LENGTH, sizeof(uint32_t));
                    if (!demo.recv_queue) {
                            printf("Failed to create receive queue\n");
                            ret = -1;
                            goto out;
                    }
                    ept.rec = (void *)recv_callback;
                    ept.private = &demo;
            }

            ret = hal_msgbox_alloc_channel(&ept, demo.remote_id, demo.read_ch, demo.write_ch);
            if (ret != 0) {
                    printf("Failed to allocate msgbox channel\n");
                    goto delete_recv_queue;
            }

            if (do_send) {
                    ret = hal_msgbox_channel_send(&ept, (unsigned char *)data_send, strlen(data_send));
                    if (ret != 0) {
                            printf("Failed to send message\n");
                            goto free_channel;
                    }
            }

            if (do_recv) {
                    printf("hal_msgbox will exit in %d seconds\n", timeout_sec);
                    start_ticks = xTaskGetTickCount();
                    printf("start_ticks: %u\n", start_ticks);

                    while (1) {
                            if (pdTRUE == xQueueReceive(demo.recv_queue, &data_recv,
                                                    RECEIVE_QUEUE_WAIT_MS / portTICK_PERIOD_MS)) {
                                    printf("Received from queue: 0x%x\n", data_recv);
                            }
                            current_ticks = xTaskGetTickCount();
                            if ((current_ticks - start_ticks) * portTICK_PERIOD_MS
                                            >= timeout_sec * 1000) {
                                    printf("current_ticks: %u\n", current_ticks);
                                    break;
                            }
                    }
            }

            printf("hal_msgbox exited\n");
            ret = 0;

    free_channel:
            hal_msgbox_free_channel(&ept);
    delete_recv_queue:
            if (do_recv) {
                    vQueueDelete(demo.recv_queue);
            }
    out:
            return ret;
    }

    FINSH_FUNCTION_EXPORT_CMD(cmd_hal_msgbox, hal_msgbox, hal msgb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