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lvgl多级菜单切换有没有什么好的实现办法啊?

楼主(2024-05-15):
现在想着是通过查表来实现

网友A:
可以通过tap标签界面 实现多级菜单显示

网友B(2024-07-18):
你可以看例程啊,不是有一些关于lvgl的例程吗

网友C:
一般来说就用查表的方式是OK的

网友D:
LVGL(Light and Versatile Graphics Library)是一个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源图形库,它提供了丰富的图形组件和事件处理机制。在LVGL中实现多级菜单切换,可以用指针的方式实现

网友E:
使用lv_list组件呢?一般是可以实现创建多级菜单的吧

网友F:
一般来说是可以用查表的,而且网上也建议用查表,比较简单

网友G:
lv_tabview组件允许创建带有标签页的界面,每个标签页可以包含一个菜单。通过切换标签页来实现菜单的切换

网友H:
创建一个自定义的菜单管理器结构体,用于管理菜单的层次结构和状态。

网友I:
在菜单管理器中定义菜单项的结构体,包括菜单项的名称、回调函数和子菜单项的指针。使用栈来管理当前显示的菜单层次,当用户选择一个菜单项时,将子菜单压入栈中,当用户返回时,从栈中弹出当前菜单。

网友J:
定义了一个简单的菜单结构,并使用lv_list组件来显示菜单项。当用户点击一个菜单项时,如果该菜单项有子菜单,则清除当前屏幕并显示子菜单。

网友K:
其实我觉得,你擅长那个方式就用那个方式,用查表是可以的,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