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晶振的起振电容大小会影响频率吗?

楼主(2024-05-15):
还是这个电容只要大小差不多频率就不变?

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A:
不是影响频率,是直接不能起振了。

网友B:
晶振的起振电容大小确实会影响频率。具体来说,启动电容的大小会直接影响晶振的输出频率。当启动电容增大时,晶振的输出频率会降低;当启动电容减小时,晶振的输出频率会升高。这是因为电容的大小决定了晶振的谐振频率,从而影响了晶振的输出频率。

网友C:
是的,晶振的起振电容大小确实会影响其振荡频率。起振电容(通常指与晶振串联或并联的外接电容,有时也包括电路的分布电容)与晶振一起构成了一个振荡回路。这个电容值的大小会改变振荡回路的总电容,从而影响谐振频率。一般而言,增大起振电容会使得晶振的振荡频率下降,减小起振电容则会使频率升高。这是因为电容值的变化会影响到回路的谐振条件,进而影响到振荡频率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C:
为了确保晶振能够稳定工作在其标称频率上,需要仔细选择合适的起振电容值。选择电容值时,通常需要参考晶振的数据手册中推荐的负载电容值,并结合电路的实际分布电容来计算外接电容的具体大小。实践中,电容值的选择还会考虑到起振时间、频率稳定性、温度漂移以及抗干扰能力等因素。正确的电容匹配对于保证晶振电路的正常启动和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D:
还是选用官方推荐的数值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