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使用N32G4FRKEQ7时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楼主(2024-05-15):
在用定时器触发ADC1的规则通道采样时,用的TIM1的CC2信号触发ADC1采样,只要使能TIM1,USART1发送数据就是乱码,同样的代码修改成用TIM2的CC2信号触发,就没问题。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硬件冲突或者是配置问题

网友B:
如果TIM1和USART1都使用了DMA(直接内存访问)功能,并且它们共享相同的DMA通道或资源,可能会导致冲突。检查DMA配置有没有资源竞争。

只有ADC使用了DMA,USART和TIM1都没有使用DMA,把初始化TIM1的代码换成TIM2(根据TIM1和TIM2库函数的不同做相应修改),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您使用的是较旧的固件库或工具链版本,请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

固件库用的是从官网上下载下来的最新版本的,您说的工具链指的是什么?是keil的版本吗

网友D(2024-08-28):
在某些微控制器中,TIM1 和 USART1 可能共享某些内部资源,例如时钟源、DMA 通道或者中断向量。

网友E(2024-09-30):
只要使能TIM1,USART1发送数据就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