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无法进入MHC页面

楼主(2024-05-15):
我的工程文件无法进入MHC页面,点击没有反应,点击后还可以正常编译?
工程文件哪里可能有问题,工程文件在其他MPLAB上也无法进入MHC
求大佬帮忙

网友A:
看开像是文件名称不对

网友B:
在Important Files 文件夹下查看.mc3文件或者是.yml, MCC和MCC core 对应的版本.然后调整到你当前MPLAB X IDE 支持的版本。

网友C: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工程文件中的某些配置或设置导致的。

网友D:
MPLAB X 版本不兼容,确保您使用的MPLAB X版本与MHC兼容

网友E:
有时,使用不兼容的MPLAB X版本可能导致无法进入MHC页面

网友F:
工程文件配置错误可能会这样

网友G:
检查工程文件中的配置和设置,特别是与MHC相关的配置。

网友H:
建议确保所有的路径和设置都正确,并且没有冲突或错误。

网友I:
有时,MPLAB X 或 MHC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无法正常进入MHC页面。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或者尝试在其他计算机上运行MPLAB X 和 MHC,看看是否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J:
工程文件损坏,工程文件本身可能存在损坏或错误,导致无法正常进入MHC页面

网友K:
你的文件名称有问题的。

网友L:
文件名错误,修改文件名就可以了。

网友M:
建议联系Microchip的技术支持团队,他们可以提供更专业的帮助和支持,帮助您解决工程文件无法进入MHC页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