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85的ab线极性可以自适应吗?

楼主(2024-05-15):
设计电路时要不要注意

网友A:
要考虑上下拉电阻的分压

网友B:
RS-485的A和B线极性可以自适应

网友C(2024-07-23):
485的AB差分线好像是不能自适应的哦

网友D:
这个到底能不能自适应啊

网友E:
不能吧,肯定要指定的

网友F(2025-08-30):
可以。使用 “无极性 / 极性自适应”RS‑485 收发器,上电自动识别并校正 AB 极性;或用软件探测后在 MCU 侧翻转,均能兼容反接。

网友G(2025-10-17):
485 的 AB 线极性可以自适应。一些新型 RS-485 收发器,如 ML3085N、CS4585NEO、AiP8485A/B 等,内置极性自适应控制电路,上电后可自动检测并匹配总线极性。此外,也可通过软件探测的方式,在 MCU 侧翻转极性来实现自适应。

网友H:
RS-485 的 AB 线极性可以自适应。可通过硬件或软件方式实现,如使用集成极性自适应功能的收发器芯片,像 ADI 的 ADM3065E 系列、TI 的 SN65HVD7x 等,内部能自动检测并校正极性;也可通过软件探测后在 MCU 侧翻转极性,以兼容 AB 线反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