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5] 【AT-START-F405测评】--4.点亮OLED

楼主(2024-05-15):
      本篇讲述AT-START-F405开发板点亮OLED.
一.硬件准备
      这里准备了128*64分辨率ssd1306 OLED屏。引脚连接如下
OLED       开发板
VCC          VDD
GND         GND
SCL           PB8
SDA          PB7

二.代码准备
1.引脚初始化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led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led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OLED_SCLK_Pin|OLED_SDIN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OLED_SDIN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

}
2.I2C写数据/命令
/**********************************************
// IIC Write Command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IIC Write Data
**********************************************/
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0x78);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dat,unsigned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3.寄存器初始化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gpio_init();

    delay_sec(1);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32 duty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Com scan direction//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8,OLED_CMD);//set area color mode off
    OLED_WR_Byte(0x05,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4.设计UI界面显示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r\n");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CN(0,0,"雅特力 & 21ic",1);
    OLED_ShowStringCN(0,16,"AT-START-F405",1);
        OLED_ShowStringCN(0,32,"bbs.21ic.com/",1);
    OLED_Refresh();

    while(1)
    {
        printf("usart printf counter: %u\r\n",time_cnt++);
        delay_sec(1);
    }
}

三.测验
      编译烧录后,按复位键,可以看到OLED按设计显示如下。

      至此实现AT-START-F405驱动ole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