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解决STM32电路板电源输出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4-05-16):
最近我在设计一个STM32电路板,驱动两个直流电机以及与上位机通讯。
我采用了AMS1117-5将9V的电源降压到5V,然后再使用1117-3v3将其降低到3.3V来驱动STM32芯片。
但是电路板在工作一段时间后,AMS1117-5的输出电压会突然变低,单片机无法正常工作,发热严重。
重新插拔电源之后,问题会暂时解决,但并不是完美解决。。。。

我的电源适配器是9V 1A的,应该算是提供稳定的电流了,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呢?

网友A:
过热保护导致的

网友B:
重新插拔电源的影响

网友C(2024-06-18):
这是不是你的5V输出电流比较大?

网友D:
其实可以试试讲整体电路都统一到3.3V电源,然后用DCDC降压到3.3V试试呢

网友E:
我理解是可能是你的LDO买的品质不好

网友F:
有可能是AMS1117-5的电源太热了

网友G:
换个ldo试试

网友H:
不如用7805降压到5V了呢

网友I:
其实这种LDO降压很不好,因为功率恒定,其他的都是依靠散热释放出去的

网友J:
那你换个5V1A的电源,而且不用中间转一层多好

网友K:
我的建议从9V-5V可以用个DCDC解决

网友L:
检查5V和3.3V电路中是否有短路或过载的情况。确保所有连接到AMS1117-5输出端的负载都在其额定电流范围内

网友M:
AMS1117系列稳压器在输出大电流时会产生较多热量。确保AMS1117-5有足够的散热措施,如使用散热片估计会好点

网友N:
AMS1117-5在将较高的输入电压降到5V时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在电路板设计中没有足够的散热措施或者AMS1117-5的负载电流较高,它可能会过热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或不稳定。

网友O:
加个散热片试试呢?

网友P(2024-08-29):
AMS1117-5的内部保护可能会在负载过大时触发。确保电路设计有适当的过流保护机制。

网友P:
测量实际电流,确保它没有超过AMS1117-5的额定值。如果接近或超过,考虑使用更高电流额定的稳压器(如LM338)或添加散热片来改善散热。

网友Q:
驱动两个直流电机是用驱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