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HT1621显示

楼主:
代码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_1  PORTD |= BIT(6)//RS置1
#define DA_0  PORTD &= ~BIT(6)//RS置0

#define WR_1  PORTD |= BIT(2)//RS置1
#define WR_0  PORTD &= ~BIT(2)//RS置0

#define CS_1  PORTD |= BIT(4)//RS置1
#define CS_0  PORTD &= ~BIT(4)//RS置0

#define Smg_a 0x80

#define Smg_b 0x40

#define Smg_c 0x20

#define Smg_d 0x01

#define Smg_e 0x02

#define Smg_f 0x08

#define Smg_g 0x04

#define Smg_dp 0x10

#define Bmp0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1Map Smg_b | Smg_c

#define Bmp2Map Smg_a | Smg_b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3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g

#define Bmp4Map Smg_b | Smg_c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5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6Map Smg_a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8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9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7Map Smg_a | Smg_b | Smg_c

#define BmpAMap Smg_a | Smg_b | Smg_c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BMap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C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define BmpDMap Smg_b | Smg_c | Smg_d | Smg_e | Smg_g

#define BmpEMap Smg_a | Smg_d | Smg_e | Smg_f | Smg_g

#define BmpFMap Smg_a | Smg_e | Smg_f | Smg_g

const unsigned char SegCode[] = {Bmp0Map,Bmp1Map,Bmp2Map,Bmp3Map,Bmp4Map,Bmp5Map,Bmp6Map,Bmp7Map,Bmp8Map,Bmp9Map,BmpAMap,BmpBMap,BmpCMap,BmpDMap,BmpEMap,BmpFMap};

unsigned char DpyNum[6] = {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Smg_g}; //?????

unsigned int i;

void COMMAND_HT1621(unsigned char comm)

{

//unsigned char i;

CS_0;

WR_0;

for(i=0;i<3;i++)//???

{

if((0x04<<i)&0x04)
                                                   DA_1; //100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9;i++)//?????

{

    if((comm<<i)&0x80) DA_1; //100

    else DA_0;

    WR_0;

    WR_1;

}

CS_1;

}

void HT1621_Disp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CS_0;//??CS

WR_0;

for(i=0;i<3;i++) //???

{

    if((0x05<<i)&0x04)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6;i++) //???

{

    if((20<<i)&0x20) DA_1;//20?? SEG??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

{

    if((DpyNum[5]<<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

{

if((DpyNum[4]<<i)&0x80)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

{

if((DpyNum[3]<<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

{

if((DpyNum[2]<<i)&0x80)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

{

if((DpyNum[1]<<i)&0x80)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for(i=0;i<8;i++) //???

{

if((DpyNum[0]<<i)&0x80) DA_1;

else DA_0;

WR_0;

WR_1;

}

CS_1;//??CS

}

void LCD_Init(void)

{

COMMAND_HT1621(0x01);//SYS EN

COMMAND_HT1621(0x03);//LCD ON

COMMAND_HT1621(0x29);//4 COM牋1/3 BIAS

HT1621_Display(); //clear screen

}

void main(void)
{
DDRD=0xff;
LCD_Init();

DpyNum[0] = Smg_a|Smg_d|Smg_g;//"?"

DpyNum[1] = SegCode[2];

DpyNum[2] = SegCode[4];

DpyNum[3] = SegCode[6];

DpyNum[4] = SegCode[8];

DpyNum[5] = SegCode[0];

HT1621_Display();
while(1)
{

}
}
效果图

网友A(2024-05-21):
兄弟 中间注释是? 文字编码格式不对

网友:
专注替代HT162X系列段码屏驱动显示芯片

网友B(2024-09-20):
引用 网友A:
兄弟 中间注释是? 文字编码格式不对

应该是

网友C:
这个搞 的很规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