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DMA发送DAC数据,为啥不进传输完成中断

楼主(2024-05-16):
void dac2_dma_config(void)
{
    // 使能相关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配置PA4为模拟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AC Channel 1 配置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AC_DeInit();                                     // 重置DAC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 软件触发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Stream5); // 先清除之前可能存在的配置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1_Stream5) != DISABLE)
    {
    } // 等待DMA1_Stream5可配置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5, DMA_IT_FEIF5 | DMA_IT_DMEIF5 | DMA_IT_TEIF5 | DMA_IT_HTIF5 | DMA_IT_TCIF5); // 清空DMA1_Stream6上所有中断标志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7;                              // 对应于DAC的DMA通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DAC->DHR12R1));     // DAC通道1的12位右对齐数据保持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dma_buffer[0];           // 数据缓冲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 存储器到外设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_SIZE;                             // 数据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外设数据长度:16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长度:16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使用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不使用FIFO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DMA Stream

    // 使能DMA中断
    DMA_ITConfig(DMA1_Stream5, DMA_IT_TC, ENABLE);

    // 配置NVIC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DAC和DMA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MA_Cmd(DMA1_Stream5, ENABLE);
}

void DMA1_Stream5_IRQHandler(void)
{
    if (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5, DMA_IT_TCIF5) == SET) // DMA1_Stream5,传输完成标志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Stream5, DMA_IT_TCIF5);
        usart_printf("**********DMA1_Stream5_IRQHandler********\r\n");
    }
}

使用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 ENABLE);软件触发

网友A:
检查DMA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传输完成了吗

网友C:
检查DAC配置还有中断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D(2024-06-18):
这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E(2024-08-31):
检查DMA的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方向和传输模式是否正确设置。

网友F:
确认DMA传输完成中断已经使能。检查相关的DMA中断使能位是否被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