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模式(Stop mode)的特点和适用场景:

楼主(2024-05-16):
待机模式是最常见的低功耗模式之一,会关闭 CPU 内核和大多数外设时钟,但保持一些关键外设的时钟使其能够继续工作,比如RTC、WWDG等。

网友A:
gd32的芯片有多少种待机模式呢

网友B: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的唤醒时间相差大吗

网友C:
不同的待机模式所关闭的模块和时钟有关系吗

网友D:
不同系列的单片机的待机模式所能使用的时钟也不完全一样吧

网友E:
不同的待机模式能使用的模块也是不相同的

网友F:
在低功耗电子产品设计中,一般就是靠睡眠加定时唤醒来实现。

网友G:
在最低功耗模式下,能正常工作的时钟是哪种时钟呢

网友H:
在待机模式下,大部分设备的功能被关闭,仅保留一些必要的功能,以最小化功耗

网友I:
其特点是可以快速唤醒

网友J:
待机模式下,设备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定时器等事件快速唤醒,以便在需要时立即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K:
待机模式可以保留部分状态,一些设备状态和寄存器值可以被保留,以便在唤醒后快速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网友L:
一般待机模式支持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M:
其实对于依赖电池供电的设备,待机模式可以大大延长电池寿命,特别是在需要长时间待机的情况下

网友N:
节能要求严格的应用,对于对功耗要求非常严格的应用,如便携式设备、无线传感器网络等,待机模式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节能手段

网友O:
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对于需要在事件发生时快速响应的应用,如传感器监测、无线通信等,待机模式可以在保持低功耗的同时实现快速唤醒

网友P:
待机模式适用于需要最小化功耗、同时又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场景

网友Q:
在设计低功耗设备时,合理利用待机模式可以显著降低设备的功耗,延长电池寿命,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网友R(2024-06-20):
低功耗还是得考虑外围器件的

网友S(2024-07-31):
合理利用待机模式可以显著降低设备的功耗,延长电池寿命,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网友T:
用电池供电功耗多高啊

网友T:
常用的待机模式是哪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