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30F8V6使用定时器15无法定义1us中断

楼主(2024-05-16):
我想用定时器15每1us进行一次中断,在中断内使用PA7引脚发送一次14ns的脉冲信号,使用内部晶振倍频到72Mhz,我设置了自动重载周期值为72,预分频系数0,但是测量到的定时器周期是2us,并且信号有抖动,将预分频系数设为1,测到的定时器周期依然是2us,但是信号抖动有明显好转,想问一下,这个片子的定时器是不是只能做到2us的定时周期?如果能设置到1us的话,要怎么操作?现有的程序如下

网友A:
应该不止2us,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问题。

网友B:
你这个芯片的主时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止2us,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问题。

用的是例程里面的程序进行修改的,同样的写法在F350的片子上就能跑到1us,F350是108Mhz主频的,e230是72Mhz主频的,数据手册里二者的计时器外部时钟频率都是主频的一半,但是感觉解释不了为什么f350可以但是e230不可以

网友C:
检查一下系统时钟是否设置成了72M呢

网友D(2024-07-31):
你提到的定时器周期是2µs,这可能与定时器的配置、内部时钟频率、预分频系数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