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ST7735S的驱动方式

楼主(2024-05-16):
ST7735S的驱动方式通常通过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接口进行。SPI接口是一种串行数据传输协议,通常由四根线组成:时钟线(SCLK)、数据输入线(MOSI)、数据输出线(MISO)、片选线(CS)。具体来说,ST7735S的驱动方式如下:

初始化: 首先需要对ST7735S进行初始化设置,包括对控制寄存器的配置和参数的设定。这些初始化设置通常包括屏幕分辨率、显示方向、帧率控制等。

发送命令和数据: 在显示内容需要更新时,首先向ST7735S发送命令或指令,告诉它接下来的数据是控制指令还是图像数据。然后,通过SPI接口将相应的数据发送给ST7735S。

显示内容更新: 通过SPI接口将图像数据发送给ST7735S,它会将数据存储在内部的RAM缓存中。然后,根据存储在缓存中的数据,ST7735S控制液晶显示屏上的像素点,实现图像的显示。

刷新屏幕: 当所有图像数据都被发送完毕后,可以发送相应的命令来触发ST7735S刷新液晶显示屏,将缓存中的图像数据显示在屏幕上。

循环更新: 通常,ST7735S需要周期性地更新显示内容,以保持屏幕上的图像始终与实际数据同步。因此,上述步骤会被循环执行,以实现持续的显示更新。

总的来说,ST7735S通过SPI接口接收控制命令和图像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控制液晶显示屏上的像素点,从而实现图像和文字等内容的显示。

网友A:
新唐的emwin有内建的ST7735S, 可以不管底层的驱动。

网友B(2024-07-22):
引用 网友A:
新唐的emwin有内建的ST7735S, 可以不管底层的驱动。

哪个系列有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