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32F208RBT6的PB0问题

楼主(2024-05-16):
请问pb0作为输入时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在之前的一个设计中,使用了pb0作为输入脚,但是调不通,切换到pb1、pb2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您好,就是普通的IO,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附件例程为PB0输入测试例程,可以使用测试一下。若不行,可以检查一下硬件上是否存在问题。后续沟通可邮箱(lzs@wch.cn)沟通。

网友B:
PB0是个很普通的IO,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2024-12-15):
在使用CH32F208RBT6的PB0作为输入引脚时,确实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主要是复用要注意

网友D:
确保PB0引脚正确配置为输入模式。是不是你配置错了呢?

网友E:
检查外部电路是否正确连接。确保外部信号源与PB0引脚之间的连接没有问题,信号源的输出电平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F:
建议检查PB0是否被复用为其他功能。某些引脚可能具有复用功能,如果这些功能被启用,可能会影响引脚的输入功能。

网友G:
最好确保GPIOB的时钟已经正确使能。如果时钟没有使能,GPIOB的所有引脚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H:
使用调试工具(如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检查PB0引脚的输入信号。确保输入信号的电平和时序符合预期。

网友I:
确保PB0引脚的上拉或下拉电阻配置正确。如果外部电路没有提供足够的上拉或下拉电阻,可能会导致输入信号不稳定。

网友J:
在使用CH32F208RBT6的PB0作为输入引脚时,需要注意引脚配置、上拉/下拉电阻、外部电路连接、引脚复用以及时钟配置等方面。通过仔细检查和调试,可以解决输入引脚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

网友K:
我觉得就是你配置有问题的吧

网友L:
一般来说,IO就是通用的啊,你这PB0是复用的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