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rduino的EEPROM可以存储结构体变量吗?

楼主(2024-05-16):
可以以结构体变量为单位进行存储和读取吗?

网友A:
肯定可以啊,存储数据和变量类型又没有关系。

网友B:
Arduino的EEPROM可以存储结构体变量,但需要进行适当的处理和转换

网友C:
EEPROM是Arduino上的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用于在断电后保持数据的存储

网友D:
EEPROM的存储是按字节进行的,而结构体变量可能由多个字节组成

网友E:
要在EEPROM中存储结构体变量,您需要将结构体变量拆分为单个字节,并逐个字节地存储到EEPROM中

网友F:
当您需要从EEPROM中读取结构体变量时,需要逐个字节地读取并重新组合为结构体变量

网友G:
请注意,EEPROM的写入和读取是有限制的,每个地址只能写入或读取一个字节

网友H:
建议对于较大的结构体变量,您需要适当地分配EEPROM地址,并进行适当的拆分和组合操作

网友I:
一般是可以这样做的,都是数据是可以存储的

网友J:
其实你以正常数据存储就好,到时候读取的时候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K:
好像不能以结构体做存储吧,但是可以以数组的方式做